[讨论] razavi 模电 bandgap reference里 关于反馈量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8-12):
razavi  模电设计 fig11.11里,

Q1 Q2的电阻可以用1/gm1 和 1/gm2来表示, 如同  , 这里 1/gm1和 1/gm2 是相等的,都为Ice/(KT/q).  这个图里就说是一样的。 讲反馈极性时说 左边支路的反馈量小于右边支路的反馈量,所以运放的正负极要像图中那么接。 即, R3+1/gm > 1/gm.
我的问题是, fig11.11里 要求Vx=Vy, 同时又要求两边支路电流相等((Vout-Vx)/R1  和 (Vout-Vy)/R2),可是按Vx*gm 和 Vy/(R3+1/gm) 算,他们是不相等的。  就是说用关于反馈量的解释和支路电流相等的解释有点矛盾。

Jacob Baker书, Fig 23.7   2013-08-11  , 差不多同样的问题。

有没有人帮我看看,我哪里想错了。

网友:
二极管电流不是你那样算得VX*gm,1/gm是小信号电阻,你现在算大信号不对的。

网友:
小信号看,在x或者y端加个delta v ,然后这个v在两种不同的接法中,你想要的输出端的变化,你就知道了。
电路时大信号的基础上叠加小信号来看的

网友:
因为晶体管的方程不是线性的,所以不可以用R=V / I来求电阻。

楼主:
还是没整明白, 1/gm 算大信号电阻还是小信号电阻呢?Vx =Vy 是小信号的要求还是大信号的要求?

网友:
“可是按Vx*gm 和 Vy/(R3+1/gm) 算,他们是不相等的。  就是说用关于反馈量的解释和支路电流相等的解释有点矛盾。 ”  Q1和Q2的gm是不相等的

网友:
楼上是对滴  两个gm是不同的

楼主:
“可是按Vx*gm 和 Vy/(R3+1/gm) 算,他们是不相等的。  就是说用关于反馈量的解释和支路电流相等的解释有点 ...
引用 网友A:

    1, 我觉得gm1 =gm2 . gm1=Ice/(KT/q), gm2=n*(Ice/n)/(KT/q).

2, 就算是gm1不等于gm2, 但是他反馈量的解释说 整体 1/gm2+R3 >1/gm1,  这是我的问题所在。

3, 我觉得前面说的小信号  大信号 可能是对的, 只是讲得太笼统,我还没整太明白。

网友:
两个支路电流相等是DC条件,反馈是AC分析,两者混为一谈

网友:
讲得好。拿小板凳听课。。。

网友:
同9楼,楼主的不理解主要是把直流分析和交流分析混淆了。
运放的正负两端电压相等说的是直流的共模电压相等,反馈所看的就是在输入端有电压变化的交流情况。拉扎维书图11.9你把珍整个电路就当成一个运放看,将设运放正负两端的变化量都是v,那么要使输出电压变化是使输入电压稳定的话,要求负反馈的量大于正反馈的量。你可以把其看成反相放大器和同相放大器来看就明白了。

网友:
应该可以理解成电路在V和deltaV的条件下的不同特性。楼上的解释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