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如何产生memory 的reference library

楼主(2013-08-12):
我现在有memory的lef file.  运行astro的时候需要读取memory的reference library.
听说可以通过astro,根据已有的data: tech referencelibrary & memory lef file,产生memory reference library.
过程中需要一个layer mapping file.

请各位大侠帮忙 指点一下:
1. 实现这个作用的详细操作过程
2. 请问一下这个layer mapping file该怎样编写?具体格式要求是怎样的?

非常感谢!!

网友(2014-05-26):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现在知道怎么弄了吗?是不是在Astro里,read_lef就行了?需要tf,lef,不用map文件的?

网友:
read_lef memory 的lef即可,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