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混合信号验证中关于模拟部分的问题

楼主(2013-08-12):
各位模拟大牛,小妹最近在公司要做数模混合信号验证,由于一直是做数字的,所以对模拟部分不甚了解,知道的也仅仅是大学书本上的皮毛。所以有一些小白问题。我们这里Mixed-signal是以数字部分做为top的,工具用的是Mentor graphic的ADMS,模拟网表由其他组提供,现在我有几个疑惑,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1. 仿真模拟部分需要模拟的库,是不是不同工具设计的模拟电路用的库是不一样的?比如cadence的模拟库,不能用到Eldo这里?
那如果是这样,像这样不同平台验证库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2. 模拟库是不是分工艺库和器件库?验证的时候都需要有?

3. 由于混合验证应该只是需要模拟部分的功能,各种性能应该在模拟组自己验证的时候都保证了,因此鉴于仿真时间的限制,步长就希望越长越好,但是会不会影响模拟的功能呢?怎样的程度才合适?

4. 步长对仿真时间和占用服务器空间的关系能不能给个经验数据?比如一个4BIT ADC仿真时间和占用空间大概是多少

5. 鉴于我们只关心模拟电路的功能,那么在仿真的时候什么仿真参数是必须关心的呢?

6. 恳请各位提出其他关于模拟验证的知识。。。。

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随时关注回复

网友:
没用过ADMS,有些问题也不太清楚,我答我知道的:
1.不同工具用的model文件是不一样,cadence 有cadence的model 文件,Eldo有Eldo的文件
2.作仿真时就用的model 文件吧,对器件特性的数学描述
3.应该跟你的信号频率有关,通常仿真器会自己调整,我用过spectreverilog和ams来仿,都没特别设步长,因为我也只想看功能。我觉得10/fmax是不是粗略就够了??,不太确定这个数值
4.这个不懂
5.这个问题有点太宽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还有点疑问
  1. 你说的model文件是不是器件模型?这些模型是以.lib文件给出的吗?  2. 10/fmax具体含义能解释下吗?我的猜测是:最大频率周期上采样10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器件模型,后缀很难讲,我用spectre时发现是.scs。
    对,最高频率采10个点每周期,但不确定,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