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SD电源线和地线的问题

楼主(2013-08-12):
一般的ESD电路其电源线和地线会在整体芯片四周组成一个ring

芯片版图

芯片版图

请问各位大牛,这个环可以去掉吗?可不可以在四周多布几个电源Pad和地Pad代替这个环呢?这些电源和地通过芯片内部走线连接呢?

网友:
有时会故意画尖端放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尖端放电是什么意思?另外,内部走线会对内部电路有干扰吗?

网友:
他说的是PCB板级ESD,IC里面尖端放电就直接烧掉IC了,

网友:
不可以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不可以在芯片四周多布几个GND Pad,让ESD打到最近的GND上去,然后将这些GND Pad都Bond到EPad(DiePad)上去作为一个总的GND Pad?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试试!反正ESD测试是对PIN加压,确保封装时这些地连在一起了就行。

网友:
干嘛要去掉呢,这两圈多少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保护

网友:
那是ESD排放路徑 去掉就麻煩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理解这个GND ring的作用,建议先画出各个pin脚之间的ESD 电流如何释放的

网友(2013-09-13):
回复 楼主:

    这个可以有,如果你的封装有足够的PIN,而且你不在乎那成本的话

网友:
这个不能去掉。在ESD测试时,Pin-Pin的放电路径需要这个ring,去掉的话,测试无法通过。即使不考虑测试,在实际应用中,pin-pin的ESD事件也需要这个放电路径来泄放静电。

网友(2013-10-22):
像上面版图可以考虑多加几个CLAMP

网友:
esd在io互打时,需要泄放回路
多分几个电源和地,同样会增加成本

网友(2014-01-07):
看你这个芯片的PAD挺多的,而且比较分散,所以去掉是不划算的。去掉以后你内部还是要加足够强的电源和地线,因为ESD环路必须保证环路电阻小于一定值。

网友:
不好意思,占个地。。。挣点钱,下载太费钱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的,环是不会断的,电源线走上层金属,器件在下面,但是这样漏电会稍大些,其实就相当于电源dummy了

网友:
最好不要去掉

网友(2014-03-12):
不能去掉,不同的电源pin之间也要打ESD的,没有路径了,ESD能量无法泄放,必然要烧毁芯片内部器件。

网友:
或者芯片分成不同的电压域,不同电压域之间要有ESD泄放通道才行。

网友(2014-04-14):
可以不全部连起来,把ring分几段也可以

网友:
里面有两个反偏二极管做POWERESD保护。

网友:
不能去掉,御敌于国门之外。no zuo no die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神的解答,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2014-05-22):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可以,ESD测试的是封装后的芯片,通过E-PAD把多个电压域连起来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2014-10-01):
最好别去掉

网友:
不能去掉,esd泄放bus啊,如果按你说的,电源和地通过芯片内部走线连接。那你就等着片子烧吧。一般电源地都会有单独的bus线来泄放esd大电流,也因此bus线都很宽。你要没有泄放bus,大电流没能通过bus而直接进入芯片内部,一些gate或者窄的电源线直接被打坏了。多部些电源地pad或这esd结构或降低整天bus上的寄生电阻,对于全芯片的电源地的esd有好处,但是bus线是不能少的。。。。。

网友(2016-02-24):
不能打断,分析过很多反向的芯片,形成环路能够减少环路上的电阻,使之,从而静电主要从总线上泄放,才不至于引起内部电路损坏

网友:
去掉就危险了

网友(2017-01-22):
回复 楼主:
我认为不好使,因为放电都是损坏最近的最脆弱的器件,和走线无太大关系吧

网友(2018-07-17):
的点点滴滴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网友(2021-10-15):
楼主你在搞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