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0A~70A,DC-DC有哪些?或者其他解决方案

楼主(2013-08-12):
如题,请教各位专家,模块电源貌似可以满足,可是高温稳定性比较差,有没有哪位专家有好的解决方案,3.3 5V输入 1.1V输出 40A 60A左右,其他指标暂不考虑

网友:
40A  ~60A ?  CPU 用
應該只有 richtek  or UPI 先前做的 ,
multi phase DC-DC ..
multi phase 間CURRNET 還得做 bal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