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N比较器极点的一个疑惑

楼主(2013-08-12):
该图即AllEN书中P365的图8.2-2.
由图中可见,m越大,即比较器次极点与主极点之比越大,阶跃响应越快。
然而,对比放大器,次极点离主极点越远,相位裕度越大,阶跃响应越缓。
这貌似是矛盾的,小弟不明白,望大侠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

楼主:
隐隐觉得好像跟开环,没有负反馈有关。
大侠,何在呀!!!???

网友:
不矛盾,一个是开环,一个是闭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详细点么?

网友:
开环的速度可以理解为给寄生电容充电的时间,p2位置越远表示电容越小所以充电速度越快。闭环的阶越响应和PM或者说阻尼系数相关了,就是PM越大稳定时间越短了。这是感性认识!实际阶越响应的表现是和传输函数根的位置是有关系的。开环闭环的传输函数有区别所以看似矛盾的结论其实是一样的。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还请高人进一步解释。

网友:
可以这样认为,对于运放来说GBW是一定的前提下,GBW内只有一个主极点,次极点越远约好,这样就要求m越大约好。另外相位裕度撑死了到90度。
对于比较器来说GBW是一定的前提下-3dB或者是单位增益带宽越大越好。这样就要求主极点远一点比较好,m会比较小。对相位裕度没有要求

网友(2016-07-05):
根据Allen书上的描述m值到底是主极点比次极点,还是第二级输出极点比第一级输出极点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次极点比主极点为啥可以是零点几的常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