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Tap cell在库中是什么单元?

楼主(2013-08-12):
在库中能找到DCAP cell,Filler cell,请问Tap cell是什么单元?(tsmc013工艺)
谢谢!

网友:
进行晶体管级设计的时候,数字电路中,晶体管的body需要连接到最高或最低电平以维持正常的衬底电位,目的是保证阈值电压的正确和消除闩锁效应。
对于body到电源的连接,设计stdcell时有两种选择:
1.每个逻辑门内部包含衬底偏置
2.单独设计衬底偏置的门单元
对于0.18um以上工艺,一般是第一种
想你看到的这个,可能就是第二种
虽然没见过,但是我猜测应该也有1,2混合都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非常感谢您的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