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Tap cell在库中是什么单元?

楼主(2013-08-12):
在库中能找到DCAP cell,Filler cell,请问Tap cell是什么单元?(tsmc013工艺)
谢谢!

网友:
难道是指endtap和well-tap?还请大婶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专门的stdcell library的databook文档供参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没有找到,搞不清楚是什么单元,所以上论坛问问。难道是我的库里面没有?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有pdf文档的,去foundry网站找找看,和数据包可能是分开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看pdf文档的,没有看到。不知道这个tap cell到底是什么单元,叫什么名字?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俺没用过这个工艺,不晓得啦如果文档没有写的话,可以先锁定范围,然后找到对应cell的gds看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用EDI,place - physical cells --add well tap --select 出现列表。

如果用ICC, get_physical_lib_cells

然后,打开gds,看对应的cell。如果只是tapcell是没有poly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好的,谢谢您了!

网友(2020-02-25):
防止latchup的

网友C(2020-07-2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好的,谢谢您了!

请问你现在找到了吗,我现在用tsmc18的工艺,也没有找到欸,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现在找到了吗,我现在用tsmc18的工艺,也没有找到欸,谢谢啦

.18工艺没有 tap cell 。tap cell 就是 mos的B端
.18的 直接画在每一个标准单元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工艺没有 tap cell 。tap cell 就是 mos的B端
.18的 直接画在每一个标准单元里了
...

谢谢您

网友(2020-11-10):
tsmc18的tapcell叫:TAPCELLBWP7T

网友(2021-10-21):
请问找到相关的文档了吗?我看工艺库里的DB文档也没有这个单元,导入layout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