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增量编译的问题

楼主(2013-08-12):
我只想让它重新编译只修改的文件,User Guide上说默认就是增量编译。但是我实际运行时还是每次都把所有文件重新编译,我加-M选项也是一样,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
好好看看使用手册 应该是命令的参数不对吧

网友(2022-05-01):
增量编译

网友(2024-08-24):
请问楼主后面有解决这个重复编译的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