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12下使用nios2的操蛋问题

楼主(2013-08-12):
quartus12安装完毕,license.dat设好了,libsys_cpt.so搞定。然后按照特权同学写的《nios那些事》创建了nios测试工程,所有操作均按照文上所说设置的,但编译后报错:
Error (204012): Can'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file "***/qsys_test_helo/kernel/synthesis/submodules/kernel_nios2.v" is an OpenCore Plus time-limited file

这个意思按照论坛上大家说的是破解不成功导致,但奇怪的是非nios工程都能正常编译。这个工程也只报nios的问题。
然后我注意到倒数第2项错误的提示是:

Error: Quartus II 32-bit EDA Netlist Writer was unsuccessful. 8 errors, 0 warnings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334 megabytes

意思虚拟内存严重超支。

随后我在qsys中把nios的类型改为niosII /e类型,即最精简nios,综合就通过了。
你们遇到类似的现象吗?如果是破解不成功,是不是所有altera的器件都在综合中都会报这种问题?
太闹心了!

网友(2014-09-21):
不是说虚拟内存超支,而是你没有nios2/f的license,所以你无法生成网表。
nios2/e是免费使用的,所以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