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例化 IP RAM问题

楼主(2013-08-12):
各位大虾,我用IP核产生了一个双口RAM,但是例化的时候必须要有校验位,应该怎么填写呢?

inst (
  .CLKA(clka),
  .RSTA(rsta),
  .ENA(ena),
  .REGCEA(regcea),
  .WEA(wea),
  .ADDRA(addra),
  .DINA(dina),
  .DOUTA(douta),
  .CLKB(clkb),
  .RSTB(rstb),
  .ENB(enb),
  .REGCEB(regceb),
  .WEB(web),
  .ADDRB(addrb),
  .DINB(dinb),
  .DOUTB(doutb),
  .INJECTSBITERR(),     //红色字体是多出来的,括号里面该怎么填写呢?
  .INJECTDBITERR(),
  .SBITERR(),
  .DBITERR(),
  .RDADDRECC());

网友:
这个没做过。。建议查一下他的datasheet吧,如果不是必须的可以不接的。另外建议顶层设计用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