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版图后仿真 tran不收敛

楼主(2013-08-12):
是全定制的数字电路,之前仿tran的时候DC不收敛,修改了reltol,iabstol,vabstol和gmin这几个参数后没问题了。然后修改了一点版图,再做后仿的时候又碰上不收敛的问题,而且再把版图改回原样还是不收敛,请问大家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5-09-24):
1,软件参数设置;
2,尝试地加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