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gds的疑问

楼主(2013-08-12):
在调电路的时候发现mos管的在饱和区的时候gds随vds变化还蛮明显的 按道理说饱和区Rds应该不怎么变化哈 并且我用得栅长蛮大的(1um) 麻烦高手解释下 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再仔细看看现代工艺中MOST是什么样的,halo doping,DIBL,SCBE效应,早已经不是长沟道器件(4um)的理论情况了,vds—id曲线一直在常规的饱和区上翘,不是平的

楼主:
Vds变化时在饱和区都会差个五六倍 。。有了解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手册中的图在vdsat不大的情况下 饱和区表现还是蛮好的 这个给的也是在1um左右情况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信手册?自己带到spectre里仿真看看,到底是什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册应该算是比较可靠的 还有测试结果 不要完全信仿真软件。。

网友:
gds的倒數是小信號參數ro,而不是大信號參數rds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是小信号, 但从物理上分析在L=1U的情况下也不该有几倍的变化。你怎么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ro = 1 / (lamda*Id)   仿真时lamda的值和Id的值有沒有變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是直接print看管子的DC工作点的 然后R=1/gds的,
在sprectre中我看到的lambda=0,你是用什么工具看得?

网友:
手册比仿真工具更可信吧

网友:
手册可信。

网友:
能细说说MOS管的具体环境吗?那种管子,在什么电路,如何偏置,怎么看的Rds?

楼主:
手册可信。
引用 网友C:

    嗯 我也持这种态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正常现象,vds增加,由于沟道调整效应,ro先增加;vds继续增加,由于DIBL效应,ro随vds平缓;vds继续增加到很大,hot Carrier,ro迅速下降。
我们设计模拟电路是vds一般变化不大,特殊位置的vds变化很大时,又用到该管的ro保证某些性能,这就必须用L很大比如L=10um。以减弱ro随vds的变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lamda肯定不應該等於0的  spectre的顯示不對  你先確認一下Id有沒有變化  如果Id有變化的話  ro肯定會變化

网友:
書上說的都是概念 真實的MOS rds 與 Vds是非線性關係 而且隨製程溫度飄移很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rds会差5、6倍   我想问,你仿真的时候,管子宽长给的多少? Vgs给的多少? 看gds的时候,Vds是从多少V变化到多少V,变化是5、6倍?

网友:
嗯 我也持这种态度。。
引用 楼主:

就算手册是对的,如果设计中看到的不一样,弄不明白看到不同现象的原因,对于不对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可能还是需要搞明白看不到真实值的原因。但好像楼主,并不是太有兴趣细说他的环境和做法。。。所以只好由他瞎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L=1um,VGS是固定的 都在饱和区,VDS从300mV到600多.根据1/gds计算Rds应该靠谱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流变化,电阻肯定会变化。但这里面电流的变化在2%以内

网友:
回复 楼主:

   Vgs具体是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明白了  應該是這樣:

   gds的物理意義是  Vds變化一定量時  Ids變化多少
   也就是說gds的定義裏面本身就包括Vds的變化     所以如果去看gds隨Vds的變化  其實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因為gds里面本身已經包括了Vds的變化

楼主:
回复 网友D:

    特意看了下Vgs=570mv,vth=470mv。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gds是id对vds的导数,我说的gds随vds变化很大指的是比方说vds=200mv时对应的gds1和vds=600mv时对应的gds2相差较大 。应该来说还有意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资料里的QQ是否是你的常用QQ呢?刚刚给你的那QQ发了封邮件,麻烦你啥时候抽空给小弟回复下呗~~~先谢谢了哈~~

网友(2014-03-13):
1/(LAMDA*L) = VE*L/Id,,,,,,,VE怎么看?

网友(2016-03-29):
LAMDA=1/(VE*L),VE是否会变化,怎么看!

网友(2020-12-23):
what is gds range? 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