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中rtl与dc后网表对比通不过

楼主(2013-08-12):
我在FM中分别读入rtl代码和DC后的网表进行对比,出来以下提示信息:
Status: Verifying...
   Compare point encode_reg_20_ failed (is not equivalent)
   Compare point encode_reg_14_ failed (is not equivalent)
   Compare point encode_reg_9_ failed (is not equivalent)
   Compare point encode_reg_19_ failed (is not equivalent)
   Compare point encode_reg_18_ failed (is not equivalent)
   Compare point encode_reg_16_ failed (is not equivalent)
   ...
*******************Verification Results*****************
Verification FAILED
   ...
这些报错是设计的问题吗?是代码的问题还是综合脚本的问题?我该如何检查和改正我的设计?

网友A:
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同问,dc综合后,将原来rtl文件中常数的端口,remove掉了,导致fm在rtl和gate netlist比的时候,unmatch, 照道理dc在综合的时候,应该将这些信息记录在svf文件中,fm读入后就该明白这些优化的,结果读入了svf之后,也没用,正在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希望有同学能支持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之前碰到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法了,在FM脚本中需要添上“set_constant ”语句(具体用法可以man一下),注意rtl代码和dc出来的网表都需要指定该常数。如果DC给综合没了看看可不可以在综合时设置dont_touch

网友:
想要验证success,先保证match阶段没有unmatch点。尽量使用svf文件和脚本。
svf文件中的内容其实可以根据综合报告用guide命令写出来的,如果做FPGA的验证没有自动生成svf文件的话,建议自己根据综合报告来写一个。这样对match和验证都有好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如果读入了svf不是可以把识别被优化的常数么
网表中指定常数,怎么指定
我也出了这样的错,但是我的寄存器貌似也不是常数寄存器
我脚本中没有设set_constant

网友(2025-03-10):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