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昨天画的原理图今天只能打开而不能编辑呢?

楼主(2013-08-13):
为什么昨天画的原理图今天只能打开而不能编辑呢?

网友:
我碰到的情况是:当未正常关闭时,就会出现此种状况。
我一般重启就好了。

网友:
删除cdslck文件

网友:
嗯 同意楼上 删除.cdslck文件

网友:
对的 一般是非正常关闭或者非正常退出时  会被锁住,删掉相应原理图文件的cdslck即可

楼主:
在哪里删除呢的

网友:
去schematic的文件夹里,删除*.cdslck就可以了。

楼主:
嗯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点进CFW中,design-make edi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