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关于setup hold margin 的问题

楼主(2013-08-13):
看PT report时候会报出来setup或hold violation,可以看到他们差多少ps。

但是担心fix时修过了,想请问怎么去确定path上面有多少margin可以用来做ECO呢?

请高手解答,新入行可能问的问题有时候很基础,不好意思。

网友:
get_attr [get_pins $eco_pin_point] max_rise_slack/min_fall_slack

网友:
你担心的“修过了”是啥意思?
要是怕修hold修出setup violation或者修hold修出setup violation,那你就开一个check setup的PT和一个check hold的PT,对比下同一条path就知道有多少margin可修了。
在多个corner比较呗。
熟能生巧,久了你知道大概插多大的buf或size到多少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