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N3XD1这个cell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13):
如上图所示,cell是根据驱动能力大小从上到下排的,Leakage 也是从上到下逐渐增大的,AN3XD1这个cell为什么会减小那么多?
谢谢!

网友:
比较发现AN3XD1的驱动能力在AN3D1和AN3XD2之间。具体要看看文档是如何描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具体描述,都是这样的表格。我看它是按顺序排列的,以为就是驱动能力从小到大这样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