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中带有ckt后缀的器件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8-13):
我看pdk好像ckt是subckt的意思,这一层有什么用呢?
带ckt后缀的器件和不带的有什么差别?一般什么时候需要用到带ckt后缀的器件啊?

pdk中也没解释这个,比如mim1和mim1_ckt它的解释就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A:
这是我们公司的前辈说的:
SMIC这个工艺中,同一种材质的poly电阻分为三种,以rpposab电阻为例:

          PDK中提供了三种 rpposab,rpposab_3t,rpposab_3t_ckt

          从直流阻值上说,三者一模一样,但是后两种model了电阻对衬底的寄生电容,而最后一种不仅考虑这个寄生电容,还考虑了寄生电容大小受衬底电压大小的影响,所以说最后一种的model最为准确。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这里提到的寄生,在做前仿真的时候就会带进去吗,还是需要跑MC才会体现出他的影响,谢谢!

楼主:
这是我们公司的前辈说的:
SMIC这个工艺中,同一种材质的poly电阻分为三种,以rpposab电阻为例:

      ...
引用 网友A:

   麻烦大哥帮我请教一下贵公司的前辈,像rpposab_3t和rpposab_3t_ckt这些model中包含了寄生参数信息的器件,是不是在做pex提取寄生参数时需要过滤掉,就是把他们做成xcell?否则岂不是重复提取了?

网友B(2014-04-22):
我这边的pdk里面说ckt器件是用来做mc仿真的啊.....电路设计中不用ckt器件的....

网友C:
用ckt只是为了让仿真结果更可靠,代价是仿真时间会增加。器件结构没差别!

网友(2018-08-30):
某种仿真工具支持的特定模型需要

网友:
学习了,太感谢了。。。

网友(2018-10-04):
回复 网友A:

    前辈说的真好哇 谢谢哈!

网友(2018-12-28):
记下来啦~ ,正好有这样的疑惑~

网友(2021-07-07):
学习一下!说的真好!

网友:
这都被挖出来了~

网友(2021-09-10):
引用 网友C:
用ckt只是为了让仿真结果更可靠,代价是仿真时间会增加。器件结构没差别! ...

学到了,只是精准的差距吧,器件结构一样吗

网友(2022-06-24):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们公司的前辈说的:
SMIC这个工艺中,同一种材质的poly电阻分为三种,以rpposab电阻为例:

学习了

网友D(2023-01-30):
在这里再请教下各位,请问rpposab_3t_ckt电阻这些字母各代表什么意思呢?
rpposab表示P+ poly without sab的电阻类型,那么3t表示什么呢?可否具体解释下呢?
ckt表示什么呢?可否具体解释下呢?
如果我有一个这样的电阻,如附图所示,

请问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呢?要怎么计算呢

网友E(2023-03-08):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再请教下各位,请问rpposab_3t_ckt电阻这些字母各代表什么意思呢?
rpposab表示P+ poly without sab ...

3t表示3端的意思。正常电阻是两端器件,如果有寄生diode,就是三端器件;

ckt就是子电路的意思。正常对电阻进行建模的模型称作为compact model,如果有寄生diode或电容之类,可以跟res搭成一个电路,这种subckt结构就包含不止一类器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3t表示3端的意思。正常电阻是两端器件,如果有寄生diode,就是三端器件;

ckt就是子电路的意思。正常对 ...

基本明白了,ckt是哪几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吗?能给再讲下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基本明白了,ckt是哪几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吗?能给再讲下吗?谢谢!

subckt 子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subckt 子电路

刚去查了下  ckt  好像是英文circuit单词的缩写,多谢

网友(2023-09-05):
ckt 好像是为了蒙特卡洛仿真

网友:
好像没啥区别,电路里都是可以直接替换的,只是仿真环境有点差别,电路是这么说的

网友:
为啥smic18bcd工艺中的p50的vbsmax=8V,p50ckt的vbsmax=3V

网友(2023-10-19):
我听说用ckt可以提后仿参数,果然这个是最精确的模型

网友F(2023-11-27):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的pdk里面说ckt器件是用来做mc仿真的啊.....电路设计中不用ckt器件的.... ...

请问是在什么文件里看每个器件的含义的

网友(2024-01-18):
引用 网友F:
请问是在什么文件里看每个器件的含义的

一般是在工艺文档的CDS_reference_manual吧

网友(2024-08-12):
解答了困惑,谢谢

网友(2025-09-10):
每天多学习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