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巧共享】questasim生成的fsdb波形用verdi打开无信号解决方法

楼主(2013-08-13):
今日在使用questasim进行仿真时,
生成的fsdb文件用verdi打开后没有信号,
具体表现是只显示信号名,但是没有波形。
经过各种删除简化调试后发现:
1、时间刻度: `timescale 1ns/1ps
    则生成100M时钟没有波形;
2、时间刻度: `timescale 1ps/1ps
    则生成100M时钟也没有波形;
3、时间刻度: `timescale 1ps/1ps
    生成100000M时钟有波形;
4、时间刻度: `timescale 1ps/1ps
    生成两个时钟100000M和100M时钟有波形;

感觉是必须要生成周期是几ps的时钟才可以显示所有信号波形,
但是这样的话仿真速度就会很慢。
最后在网上查找信息后找到了解决方法(很白痴):
用questasim仿真完后要关闭questasim软件,
然后再用verdi打开fsdb文件。
就是这么简单。
共享给大家,免得和我一样走弯路。

网友:
顶技术共享贴

楼主(2013-12-31):
sony vegas软件下载地址:http://hi.baidu.com/yutian/item/fbfe2d09c5c7d3314bc4a387
教程:http://tieba.baidu.com/f?kz=628081146

网友(2014-07-31):
dump的时候,把需要保存的层次结构清楚就可以了

网友(2017-05-24):
您好,请问您是怎么使用questasim dump fsdb的,具体在verdi的PLI这块是怎么设置的,期待您的答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