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计算原边反馈LED驱动电路的功率因数

楼主(2013-08-13):
各位大家好,只知道功率因数=有用功率/视在功率,但对于一个开关电源,电流大小是不断变化的,例如原边反馈LED驱动电路,这时功率因数怎么计算呢?现在我用spectre设计仿真,不知能否通过其自带的计算器工具实现?

网友:
求电流和电压乘积平均值。用calculator可以计算:首先ADE窗口中选择你需要采集的端口电压和节点电流;仿真完后,打开calculator,将Vt和It乘起来,在特殊函数下拉裂变中用chip函数选择一段工作区域,再点击average函数。点击print就可以得到功率的平均值。
例子:Average(clip(VT("/net155")*IT("/M4/D"),10u,50u))

楼主:
谢谢二楼的好心,求得平均值然后怎么求功率因数呢?

网友:
视在功率S
有功功率P
无功功率Q
功率因数cos@(符号打不出来用@代替一下)

视在功率S=(有功功率P的平方+无功功率Q 的平方)       再开平方
而功率因数cos@=有功功率P/视在功率S

你把功率平均值求出来了,根据公式就算就行。cadence集成的计算器并没有直接就可以求出来的。哪个不会求?

网友:
无功功率Q   => 如何算?

PFC 看來是和某段時間內算的 ..

http://www.allaboutcircuits.com/vol_2/chpt_11/3.html
ˋ這邊是用 z =impedance 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选取一段时间,计算rmsI*rmsV,然后再计算average(I*V),最后用average(I*V)/(rmsI*rmsV)

    这里I是输入电流,V是输入电压。

    其实看一下波形就大概可以估算出是多少PF值了。。。只要是电流波形和电压波形的相位差比较一致,实测的结果应该就在0.9以上的。

网友(2014-04-23):
有個疑問 如果 AC LINE 看入  average current or 電壓是接近 0 ?
因為ac  60Hz sine ..

网友(2015-09-12):
回复 网友A:

你说PF值通过电流波形和电压波形的相位差可以体现出来,这点比较认同,我见过计算rms(V*I)作为视在功率的,跟rmsI*rmsV算出来的结果什么差别,能否说一下这样计算的原因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