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电源错误

楼主(2013-08-13):
求助:
TSMC90nm工艺做了一个两个反相器搭起来的buffer。LVS的时候,现实P管和N管的衬底都没有和电源和地连起来,如图所示:
右边是原理图,左边是版图对应的提取出的原理图

已经在LVS Options中写上了 Power nets和Ground nets。

求指教

网友:
为毛不连衬底呢?

网友:
没打sub cont接到power/ground

楼主:
解决了,之前用的工艺没有这种通孔,刚刚打上了,过了。多谢

网友:
学习了,没做过90的工艺

网友:
90n工艺比较特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