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問題

楼主(2013-08-13):
諸位先進:

請問有人知道
calibre drc command中的or edge 是甚麼意思?如何運算?

网友:
我觉得or edge不是一个词组,一般edge不会再有定义了,就是某一个
layer的edge与其他layer做or 运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OR EDGE好像是一個用法,要配合calibre 2008之後的版本適用,所以才問看看有沒有人知道

网友:
直接在SVRF user manual中查找用法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是是是是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