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教个关于pt上出现的violation问题

楼主(2013-08-13):
如题,本人菜鸟一枚,今年毕业才做后端,咳咳,昨天晚上才开始知道PT这东西,今天跑脚本的时候出现条路径violated
Startpoint: u_hresetn_sync/rst_sync2_n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ts_96m_clk)
  Endpoint: u_u0_nfc_clk480_rstn_gen/sync_rstn_reg_0_
               (recovery check against rising-edge clock cts_480m_clk)
  Path Group: **async_default**
  Path Type: max
  Min Clock Paths Derating Factor : 0.92
  Max Clock Paths Derating Factor : 1.00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ts_96m_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2.14       2.14
  u_hresetn_sync/rst_sync2_n_reg/CK (LVT_DRNQUHDV3)       0.00       2.14 r
  u_hresetn_sync/rst_sync2_n_reg/Q (LVT_DRNQUHDV3)        0.47 &     2.61 r
  u_hresetn_sync/c_6/Z (LVT_AO22UHDV6)                    0.62 &     3.24 r
  u_hresetn_sync/RSTOUTn (cm0_rst_sync_2)                 0.00 &     3.24 r
  c_66/ZN (LVT_INUHDV24)                                  0.09 &     3.32 f
  c_43/ZN (LVT_NOR2UHDV2)                                 0.35 &     3.67 r
  u_u0_nfc_clk480_rstn_gen/rstn_in (rstn_sync_5)          0.00 &     3.67 r
  u_u0_nfc_clk480_rstn_gen/c_3/Z (LVT_OA22UHDV2)          0.24 &     3.91 r
  u_u0_nfc_clk480_rstn_gen/sync_rstn_reg_0_/RDN (LVT_DRNQUHDV2)
                                                          0.00 &     3.91 r
  data arrival time                                                  3.91

  clock cts_480m_clk (rise edge)                          3.54       3.54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0.25       3.79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00       3.79
  u_u0_nfc_clk480_rstn_gen/sync_rstn_reg_0_/CK (LVT_DRNQUHDV2)       3.79 r
  library recovery time                                   0.09       3.88
  data required time                                                 3.88
  ------------------------------------------------------------------------------
  data required time                                                 3.88
  data arrival time                                                 -3.91
  ------------------------------------------------------------------------------
  slack (VIOLATED)                                                  -0.04

请教下

u_hresetn_sync/rst_sync2_n_reg/Q (LVT_DRNQUHDV3)        0.47 &     2.61 r
  u_hresetn_sync/c_6/Z (LVT_AO22UHDV6)                    0.62 &     3.24 r

这个地方可以修掉么?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大神们回复的时候,尽量详细点哈,我这没啥基础滴呢,谢谢啦!!

网友:
检查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cell delay, 看看input transition, output load 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滴 3Q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菜鸟,只是说说我的想法吧,可能不对,还望谅解和指正!
您的data required time计算中有个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00 3.79

感觉这个不应该是0吧,这样很悲观,你有没有设置set timing_remove_clock_reconvergence_pessimism true?
还有您自己说的这两个cell的延时很大
u_hresetn_sync/rst_sync2_n_reg/Q (LVT_DRNQUHDV3)        0.47 &     2.61 r
u_hresetn_sync/c_6/Z (LVT_AO22UHDV6)                    0.62 &     3.24 r
看看有没有同类延时小一点的单元替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