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encounter关于90nm SI分析cdb库的问题~

楼主(2013-08-13):
在encounter inport design阶段需要输入做SI分析的cdb文件是由foundry提供么,我怎么一直找不到这个东东,另外由于第一次做90nm的,希望好心人能说说PR阶段和.18有什么区别么,目前暂不做DFT,MMMC等,谢谢各位~

网友:
1. cdb是foundry提供的,也可以自己做,用make_cdb等一系列命令,不建议,如果foundry有就用提供的好了。
2. 流程就按照你原来的做好了,区别不大的。看是否需要加tap cell。

楼主:
非常感谢LS朋友的回答,目前cdb文件正在向foundry要,另外我使用的是smic90的工艺,现在PR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使用默认的follow pin宽度,在place std cell后,由于部分cell边缘的M1与follow pin靠得太近,造成space违例,我看了下如果将follow pin宽度调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不知这么做有什么风险没有,比如供电什么的,还请各位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
顶起来,希望有高人能帮忙回答下,谢谢

网友(2013-09-24):
回复 楼主:

你好,能否给讲下做SI分析的流程。谢谢

网友:
我也迫切想知道SI分析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