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xt的calibre流程中,生成的nl文件里的$PIN_XY是???,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3-08-13):
star-rcxt的calibre流程中,生成的nl文件里的$PIN_XY是???,是什么情况啊?MM0 4 1 2 2 N18 L=1.8e-07 W=6e-07 $X=1100 $Y=1335 $dt=0 $PIN_XY=?,?,?,?,?,?,?,?
MM1 4 1 3 3 P18 L=1.8e-07 W=8.95e-07 $X=1100 $Y=3252 $dt=4 $PIN_XY=?,?,?,?,?,?,?,?

run的时候会报错,但是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怎么改啊?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你到百度上搜搜starRCXT使用指南,看看是不是哪一步错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A(2014-06-12):
我跟你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你解决没有?

网友(2025-07-07):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你解决没有?

我这里解决了,是calibre的lvs设置出了问题。如果你使用gui操作,那么在output那里的svdb输出一栏不要勾选surpress pin lo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