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简单的放大器,原理看不太懂啊,帮忙看看啦

楼主(2013-08-13):
该放大器低频截止频率由C2和PR2决定,增益由C1和C2决定(为什么),我觉得PR1可以提供MP1的栅极工作点,C1可以提供一个负反馈回路,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class AB,PR1和PR2就是两个等效电阻,电容是交流耦合,其中PR2相当于反馈电阻,跨接在输出和输入nmos一端,用来确定nmos gate上的DC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对吧,PR2可以看做是运放的输入输出相连,稳定输出dc,PR1提供MP1的栅极dc,电容ac couple抑制dc offset ,增益怎么得来,搞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觉得你说得对

楼主:
回复 楼主:

   可不可以这么考虑,大信号和小信号分开分析,PR等效电阻非常大,dc认为短路,ac认为开路,电容dc断路,ac短路,等效电路如图,增益为-(gmn+gmp)/(gdsn+gdsp),高通截止频率有C2和PR2决定,电路可工作在weak inversion,也可工作在低电压下,输入dc需要为零电平,大牛指正啊。

楼主:
顶一个,大牛呢

网友:
我觉得是用来限幅的,同时在大信号的条件下有利于提高压摆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你两点建议:
1,简单看一下所谓class AB放大器的原理;
2,重新理解一下大信号-小信号和直流信号-交流信号之间的区别。
按你的等效图,假设输入是一个100M的方波,算是大信号了吧,能接成你那个大信号等效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我的分析是对的,跟论文里吻合,仿真也能通过,希望你也能在仔细考虑下

网友:
这就是一个Class AB 输出级,DC,AC 图也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hi,目前在哪里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终于对了一次

网友:
你的这个电路总是看着觉得有点怪 ,不知道出处是哪里的,是做什么用的。
我以前文献上看到过类似的电路,利用高通实现CLASS AB。
线路连接上是Vi 直接连接到MN1的Gate. 没有PR2。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我又仿了一下,刚放大器用作低电压,低功耗,30dB左右的生物信号放大器,是这个领域的大牛写的,相对于传统的闭环运放,开环方式牺牲了线性度,增益误差和较小的psrr换取较小的等效输入噪声,面积和功耗,但是增益误差会很大,主要原因有1、电容值的大小会影响小信号增益,论文里给的是10pF,差不多跟PR等数量级,如果电容值过小会使得增益小于理论值,2、增益由跨导和跨阻决定,影响因素太多。偏置电流给的0.1uA,电源电压正负1V,总功耗也就4uW左右

网友:
回复  haoyun

    今天我又仿了一下,刚放大器用作低电压,低功耗,30dB左右的生物信号放大器,是这个 ...
引用 楼主:

    这实际是个带通放大器,放大倍数也很低。
对生物信号的处理不那么了解,放大倍数这么低是用于什么信号放大还是作为放大器的输出级。
可否把文章发给我看看,谢谢。
haoyun40@hotmail.com

网友:
你这个说大信号小信号不合理,这无关大小信号。就是直流偏置和交流通路。直流偏置是对的,交流通路那里不应该省了R2。传递函数 VO=gmROs/(s+gmRO/R2C). 零点在-gmRO/R2C,R2就是类似米勒效应。
最好工作在weak inversion附近,太深入了对噪声不利。
偏置电流对增益没什么大影响的,低频增益主要受L影响。对于给定的负载电容,要选择合适的电流来获得合适的gm,这样才能保证理想的GBW.当然是负载电容大,电流也成比例增大。
另外,GS-VTH取小点但别太小了。0.1~0.2差不多,越小增益越大,但太小了就不明显了,反而噪声性能差了。
输入直流电压不需要是零的,可以任意。
楼上说的限幅作用我觉得不是,管子等效并联了二极管,是对顶连接的,管子相当于电阻,那么最理想时刻也是一个管子导通串联一个超大电阻,起不到限幅作用的。

网友:
低功耗 生物芯片

楼主:
helloman.pdf (292.19 KB , 下载次数: 39 ) 回复 16# zhanglian3088

    我觉得你说的大信号和小信号,直流偏置和交流通路是对的,更专业,一个意思,不过传递函数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交流通路PR2不应该留着,它的电阻太大(几个G),对小信号 没有影响,如果说它和寄生电容Cgs形成零点,也应该是在GBW意外,而且是左半平面的,可以不考虑,这是个带通放大器,高通截止频率由C和PR2决定,低通截止频率由负载决定。增益在不加负载时,最大为44dB左右,在电容C越大越精确。

网友:
我说错了,那不是零点,而是极点,零点在DC。晕了! R2不能省。极点不就是高通截止点么!省了R2,岂不是和你得出的“高通截止频率由C和PR2决定”结论相悖了!低通截止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你没用画负载。其实这个传递函数挺复杂的,但因为R2很大已经省掉很多项了,但和C相乘的不能省,你上面都说了他们在一个数量及了,更何况这是跟S比,电容就算很大也不能省。
纯属猜测啊:说它和寄生电容Cgs形成零点,也应该是在GBW意外,而且是左半平面的,可以不考虑,
这句我听着别扭,看你这电路打算是开环用了啊,还GBW干什么,以内以外有关系吗?在左在右有关系吗?
你是想说以外就不影响稳定性?零点在左边就不考虑稳定性?

网友(2015-10-04):
原来这个网站这么过高手

网友(2017-10-24):
回复 楼主:

东方大道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