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ocean 高手,为什么我的save语句不起作用

楼主(2013-08-13):
我想用ocean保存静态工作点,画几个图形。
为此,做了一个saveop.scs 文件 (save M0: oppoint)
用Setup->Model Libraries把.scs文件加入。

但好像那个 save M0: oppoint 语句根本没起作用,用getData语句也就取不到数据了。
(psf 那里也观测不到M0的响应参数).

我不知道毛病出在什么地方,谁能帮助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ocean,这样些好用么?我原来这样跑过,没有问题的啊,不过我记得你要试试M0的写法,按照你电路的实际标号,注意大小写。。论坛里有个人发过类似保存静态工作点的方法,你可以搜下。。

楼主:
    几年前我也这么用过,都是没问题的。
现在再想用这个办法,结果怎么试都不行。我在这里再搜搜看,谢谢你。

楼主:
试了好多次,还是无法保存工作点,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吧。谢谢。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求高手指导。

网友:
do you sure you type the correct hierachy name"M0"?
maybe the name is  "XM0" or "XXTOP.M0" .

网友(2018-11-04):
刚刚可以的,然后把一些参数定义成了变量,在ADE中给变量赋值,仿真结束后却又不可以了。Fuck!!!垃圾软件

网友:
然后重新试了两次又可以了,软件LJ

网友:
haoyun, this is for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