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51单片机,通过PCF8591的AD转换,在LCD12864上显示正弦波

楼主(2013-08-13):
如题,
需求:本人的单片机开发项目中,需要在LCD12864上显示一个完整的正弦波,使用PCF8591进行采样和AD转换。在protues上仿真,单片机是  AT89C52,LCD12864为AMPIRE128*64(控制IC为KS0108).

遇到的问题:采样显示零星的几个点,而没有形成线,加入一个插值描点算法后,还是没能正确显示

解决:有提到说要增加采样率,怎么增加?
         也有人说用合适的插值描点算法,怎么弄?

求大神帮忙修改程序,如问题解决,可提供50元酬金。QQ:2444128872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希望能有人看到帮个忙

网友:
其实,把相邻的点直接连起来的方法最简单,就是通常所说的折线图。
当采样频率提高的时候,就接近曲线了
至于插值的方式,意义不大,我感觉像是你的LCD在欺骗你的眼睛,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