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WM电流模BUCK DCDC带载能力

楼主(2013-08-13):
我正在做一个PWM电流模BUCK DC/DC转换器,设计目标带载能力最大可输出3A电流@5v输出时。仿真显示在3A输出电流时,输出电压下降到4.5v以下了。我开始怀疑是误差放大器输出摆幅不够引起的,所以我将PWM比较器的直流偏置电平减小以降低EA的输出。仿真结果显示,EA的输出虽然下降了,但是电感电流和输出电压依旧没有改变。所以我就初步判定,有EA输出范围引起的可能性应该较小了!  不知道我的结论是否正确?

求大神知道引起PWM电流模BUCK DCDC带载能力不足的原因有哪些呀?谢谢

网友:
我在想,是否有电流限制呢,或者功率管是否电阻太大使电流限制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电流限制,我查看了过流保护输出,我设置的过流保护有4A左右,所以OCP并为保护。

  至于你说的功率管电阻太大是限制电流很小怎么理解呢?是说功率管的驱动能力不够引起的么?我试过将功率管通过PWM脉冲取驱动一个6A的理想电流源,结果显示功率管能够通过6A电流,我以为这样就可以说明功率管驱动能力达标了。不知道我的看法是否正确,求指导!

网友:
你看下你仿真外部元件是否在这个条件下 已经不正常了。

网友:
看来像是环路增益不够,可能是EA增益太低或者电压转电流增益不够

将EA的低频增益增大试试,例如在输出加多个cascode,如果不稳定就加电容,

看看输出会否接近5V,和此时EA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EA输出摆幅不够是属于环路增益不足的范畴么?还有就是像我在问题中说的那样,我找那样判定不是EA输出摆幅引起的是否合理呢?

另外,弱弱的问下你所说的“电压转电流时的增益不够”是什么意思?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哪类模块或那个期间会产生这类影响呢?

最后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大神,请问采样电路采样误差大的话会对电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现在就在分析这一块,不过还未有思路

谢谢指导!

网友:
LZ是峰值电流模式吗   斜坡补偿也可能会影响带载能力的

网友:
采样电流 或者 采样电阻弄小点吧,是你的电流环路带载能力不够

网友:
另外 你要输出3A ocp设置在4A 也是偏小的,建议弄到4.5A 以免有的corner过不了

网友:
Buck DC/DC所能够带的负载能力是决定于PWM输出的占空比。
(1)假设PWM输出的占空比已经为100%,还是不能够带到3A的电流,说明是功率管的导通阻抗设计得过大,导致效率很低,负载能力上不去。从你的回来来看,你利用固定的占空比驱动功率管,能够输出3A的电流,输出电压也可以达到5V,说明不是这个问题。
(2)你调整EA的输出摆幅问题,其实表现出来是输出摆幅问题,其实是(Isense+Islope)*R上升斜坡太快,导致你的EA需要输出比较高的电压才能够大道所需要的占空比,如果EA的输出电压过高,会导致EA的Gain下降,导致VREF-VFB的压差增大,表现出输出电压只能够4.5V,导致你的PWM占空比提不上去。如果PWM占空比提上去了,负载能力肯定可以提上去。你可以尝试减小R看负载能力能否提上去。Isense为sense电流,其实前面还有个系数,这里就不说了,Islope为斜坡补偿电流。
因为你描述得不是很清楚,上面的方法未必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所说的电流环路带载能力不够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可以细说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能麻烦你详细的说说斜坡补偿对带载能力和输出电压的影响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这里说的减小R的目的是减小EA的输出值以满足输出范围要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