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 floorplan方法?

楼主(2013-08-13):
我在astro中对IP摆 floorplan的方法是手动将IP放到core内,
然后create hard macro,在进行standard cell的pre-route。
请问一下:
1.这样的做法是否有问题?能否提供一下详细的含IP的design的floorplan方法?
2.请问是否可以通过script实现IP的floorplan?script应怎样编写?

希望帮忙指点,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为什么没有牛人回复呢?是我问的不清楚还是问题太简单啊??

    希望知道方法的人帮忙指点!

    感激万分!!

     纯自学ing,......好多问题啊!!!

网友:
一般floorplan 先是create chip (要考虑到chip size ,core size ) 然后再是IO PAD/PORTS  PLACEMENT
再是 macro placement ,接下来的create row /create tracks / physical cell placement…power什么的… 中间要考虑很多因素,这就非常需要经验了………… 可以用脚本写,并且非常建议用脚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就是想要try一下flow.
    所以design只有core & 一个memory.
    我现在的做法就是在preroute_standard cell之前先把memory手动放进了core内部,并且create hard bloakage,将memory包住。
    然后pre route standard cells.
    想问这样的做法OK么?是否有问题?
    对含有mempry /IP的design,能否有一个具体 详细的操作方法?
    谢谢!

    ps. tool: Astro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问题啊,只不过你这只是floorplan中非常小的部分了,其间内容非常多了,你还是找本书看看吧,另外好像blockage打错了啊

网友:
我们是在virtuoso中将macros摆好,用脚本提取他们的坐标,再生成tcl的脚本文件让icc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