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恒定电流镜像电源(current mirror)设计问题求助

楼主(2013-08-14):
设计一个25微安输出的CMOS的 current mirror. 电源电压是3.3-12伏。

我用一般的结构,在电压变化的时候,电流也就变了。怎么样才能在电压变的情况下,电流不变呢?或者变化很少10%.

谢谢。

网友:
用运放钳位

网友:
这么大的电压波动范围没见过,但是做BGR用的电流源都是用运放做的反馈。电压波动的话,对电流影响极小!

网友:
需要高PSRR设计,或者用内部产生相对稳定的电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