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libre在candence软件下怎么设置环境,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8-14):
想让Calibre在candence软件下进行验证,但是看了资料还是弄不好,看看谁会,请留步指点一二

网友:
在.cdsinit中加入
load("Calibre目錄/shared/pkgs/icv.ss5/tools/queryskl/calibre.skl")

网友:
My way:

Add the following two lines in the ~/.cdsinit file:

load "/mentor/ss5_cal_2005.2_6.10/shared/pkgs/icv.ss5/tools/queryskl/calibre.skl"
load "/mentor/ss5_cal_2005.2_6.10/shared/pkgs/icv.ss5/tools/queryskl/mgc_calibre_menu.skl"

Also the enironment variables for calibre such MGC_HOME should be set properly.

楼主:
回复 网友A:

.cdsinit 是哪个文件夹

楼主:
回复 网友A:

.cdsinit 是哪个文件夹

网友:
.cdsinit是你自己根目录下的一个隐藏文件

网友:
icfb 启动时会读取当前目录下的.cdsinit文件并进行诸如插件加载、定义快捷键之类的配置。如果当前目录下没有,则去用户目录下查找.cdsinit。如果都没有,icfb依然可以正常启动,只是没配置而已。
首先确保你的calibre安装设置都弄好了,既直接在terminal中敲calibre可以运行。然后在安装目录下找到calibre.skl文件并在.cdsinit文件中加载,方法诚如二楼所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句话说是不是把calibre.skl文件复制到.cdsinit文件中即可?所谓的加载是不是就是放进去

网友:
是的
.cdsinit 可以load 常用的skill file 在cadence 開啟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那样是加载某个目录下的CALIBRE.SKL,具体在哪个界面操作啊 ,能不能把步骤写的详细点,要不加我QQ,我问问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假设你在/home/username/test/目录下启动icfb&, 那么这个目录称之为工作目录,在工作目录下有个名为 .cdsinit 的隐藏文件,是icfb的配置文件,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 cp $CDSHOME/tools/dfII/samples/local/cdsinit  /home/username/test/.cdsinit然后编辑这个.cdsinit文件,在terminal中敲命令:vi .cdsinit,然后把2楼的那句话添加到文件末尾。不会用vi的话,可以用gedit .cdsinit。

load("......../shared/pkgs/icv.x86/tools/queryskl/calibre.skl"), 路径未必完全是这样, find -name "calibre.skl"
论坛大神有详细教程,你在论坛搜索一下便知

楼主:
加我QQ:2366177123
找不到所谓的隐藏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我QQ:2366177123
找不到所谓的隐藏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我QQ 2366177123找不到那个隐藏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隐藏文件还是找不到 口口  2366177123

楼主:
回复 网友B:

   236  617  712  3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启动目录下是没有的,但是cp其他目录下的cdsinit 文件,你指的目录我这没有,我find了一下  ,很多目录有这个文件的,还是这些文件都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LOAD进去了 ,但是在命令行怎么启动,之前没加的时候是先打目录名,然后icfb&现在怎么打,求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