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018 std IO中的digital io filler和analog io filler能否混用

楼主(2013-08-14):
大家好

向各位先進請教一下
在smic 018製程下提供的standard IO

裡面我有用到PANA1AP (analog IO)和 PI(Digital IO) PBU4(Digital IO)

請問我是否可以直接用 Digital IO filler(PFILLx)把數位跟類比全部連起來?

還是我一定要用Power cut cell在中間作橋接然後類比部分用PFILLxA,數位用PFILLx?

如果是的話那Power cut cell有需要手動連接的部分嗎?還是一樣擺上去用filler接就好,但如果是要分那哪一邊是數位哪一邊是類比呢?

另外請教一下,PCONER要用PFILLx 還是 PFILLxA連起來?

很不會用IO Ring的我向各位求教了,一次問了很多問題。其實也只有一重點就是要怎麼建起IO rail~~~~

謝謝大家,麻煩各位替我解惑了,感謝

网友:
原则就是:数模间用powercut分开,数字部分的就用数字的filler,模拟部分的就用模拟的filler。
你可以对比下模拟的filler和数字的filler的版图,做个LVL,你会发现pwr/gnd的连接线是不一样的,所以肯定要分开来用。

网友:
1. 你的字体很奇怪,看的不是很懂。
2. 模拟和数字的IO filler 不能混用,filler是连接IO上面的电源环的,模拟IO和数字IO的电源环不一样的,那么对应的filler 也不一样。连在一起就错了。
3. 不同的power domian之间用cut做隔离,或者不放cut,拉开一段距离也可以。
4. cut 你需要去gds里面看看由几个端口,有的有四个的 vss1 vdd1 ; vss2 vdd2。 还有两个端口的。vss1,vss2.
5. corner 一般是数字的吧(不清楚),最好的方法就是看gds里面,和那种filler能够无缝的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看起來數字跟模擬的io如果要一起用的話。

 我就只能手畫了。

 可是我是做數位的 T_T GG了

网友:
用过smic0.18um的工艺
analog 同 digital的 IO区别就是analog 的前级驱动没有,
是可以拼起来的。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工艺,需要对比一下接口是否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你的回覆,
 我的SMIC IO用的是SP018_V1p5b

 請教我要如何混合這兩種digital analog IO圍成一圈IO ring呢?

 畢竟conner是附在數位那邊的。

 再麻煩您解惑了

 感謝

网友:
先把analog io and digital io 摆在一起(virtuoso or laker)
肉眼看下power metal 是否是一致的(就是可以连接在一起,没有drc error)

也可以用calibre 来check drc ,如果没有drc error ,power的部分又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话
就看1.8v的power 在analog的io 上是否存在,如果有的话,就应该可以连在一起。
如果没有需要在analog 的部分加1.8v power metal 。

但是实际应用中是否这样连接需要确认,一般analog io and digital io 都是需要power cut 隔开的

网友(2015-05-28):
There are very few papers published [8], [6] where the PCMC
in DICM is discussed and models deri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