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tenna rule文件

楼主(2013-08-14):
刚接触后端设计,只见过一个antenna  rule file : “chrt035_ant.cmd”
现在我尝试换成csm18的design跑一下flow.
但是没有"*.cmd" file,
请问:
1. 没有antenna rule file应该怎么办?是否格式的文件可以代替?
2. 请问下csm18ic_4lm.lef & csm18ic_4lm_antenna.lef这两个文件在哪个stage需要读入?

感谢!!

网友:
用的什么工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astro

网友:
lef是给encounter用的
或者给milkyway转数据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了解了。
    问一下antenna rule文件一般都是什么格式的?**.cmd*么?还是...?
    谢谢!

网友:
找UG看看吧,一般都是clf文件吧

网友(2013-12-23):
一般都是c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