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跑PEX报rule文件编译错误 跪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3-08-14):
大家好,我用的是Globalfoundry的工艺,calibre跑DRC和LVS都没有问题,跑PEX就报了下面这个错误。求问有木有遇到类似情况的,是calibre版本的问题呢还是啥原因,万分感谢~

Calibre_PEX_Error

Calibre_PEX_Error

网友:
你调用的规则文件里面是不是有嵌套式的反复调用,以至于DELTA_VWIDTH被定义了两次? 顺着源文件读一下就知道了. 不该调用的不要调用, 或者该注释掉的要注释掉.

楼主:
    我看了下应该没有反复调用,我只是在lvs的头文件里INLUDE进去提参数用的.R和.C文件,然后.C文件报了编译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头没有GF的PDK, 贴出来相关的代码段看看?

网友B(2024-08-29):
想请教下这个工艺怎么跑LVS呀

网友(2025-03-10):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下这个工艺怎么跑LVS呀

你弄懂了吗,我现在刚接触这个工艺,也是不知道怎么跑DRC和L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