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通信原理有疑问,关于成型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3-08-14):
通信原理里面讲到基带传输的时候有讲成型滤波,也就是避免码间串扰,需要成型滤波。后面讲带通传输的时候(加调制了),就没有讲成型滤波了,到此,我的理解就是基带传输需要成型滤波,带通(调制)传输的话就不加成型滤波。但是看网上的调制发射都是加了成型滤波的,我就不晓得究竟如果调制的信号究竟在产生过程中需要加成型滤波吗?

网友:
成形滤波器的意义在于使得整个信道的响应满足Nyquist奈奎斯特定理,在接收端的最佳采样点处避免intersymbol interference码间干扰。所以是必需的,一般会在基带信号时进行讨论,射频调制时一般默认已经做过脉冲成形了。

网友(2013-10-05):
考虑ISI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