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后仿的问题

楼主(2013-08-14):
请问IC614仿真器做后仿时候只有加焊盘的点才给出结果,不加焊盘的点都没有结果。如果想看中间点的情况,每个点都加焊盘太麻烦了,该如何设置?前仿一切正常,所有的点都可以看。

网友:
tools---results browser里面可以找到,前提是你保存所有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方法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用的不是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