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_DROP问题

楼主(2013-08-14):
求助各位大神,设计中存在某些cell(cell们有聚集,有分散情况)的 ir_drop 过大,各位是怎样解决的呢? 谢谢各位啦……

网友:
额…… 这个我也比较迷惑  等大婶

网友:
    power stripe or decap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power stripe 不是在 floorplan 里面已经做好了吗, 还能再改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侠静态IR drop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
refine the power network based on the static IR drop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动态滴 有什么好方法吗?求指教……

网友(2016-06-06):
加decap cell试一试,如果不能解决我认为就只能优化power mesh了

网友:
多少工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