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alibrez做lvs的网表问题

楼主(2013-08-14):
用calibre做lvs验证。网表文件可以直接从原理图抽取,可是抽取的网表文件里没有电阻方块值?哪位大神知道如何设置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值不是在LVS档里面有设么?在EDR文件里面好像可以查到。

网友:
原理图里面抽取是没有Rs啊,
版图里面抽取电阻时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cal有但是要手动添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设置,让它可以自动添加?

网友:
没见过netlist有写方块阻值的,width、length、value都知道,自己算呀
再说cmd file中有写的,要不然layout中给定电阻类型,width,length怎么算出来valu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calibre做lvs的网表文件是直接从原理图中抽取的,但是他抽取parameter中没有定义  电阻的方块值,所以做lvs验证的网表就不能直接从原理图中抽取,要用自己转出的网表在自己添加方块值

网友:
LZ为什么要纠结方块电阻?

LVS只要匹配电阻值或是电阻的WL不就可以吗?

网友:
为什么网表里面要加这个?

网友(2013-10-12):
我问题与你一样。这个有在电路里设置

网友(2021-12-08):
怎么设置才能在做LVS验证时,不用导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