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wave中如何import电容的S参数文件

楼主(2013-08-14):
问题1:import窗口中要求导入.s2p(Touchstone))格式的文件,而我从电容厂家要来的是不同频率下ESR和阻抗值的Execl表数据,请问如何转换?
问题2:如果我只是简单输入电容的一个ESR和ESL值,选择哪个频率下的ESR?ESL如何求出?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不知道哪位大神整过

网友(2013-09-18):
直接去廠商的網站 下載 S 參數檔 .

网友(2013-10-18):
Many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问题2:如果我只是简单输入电容的一个ESR和ESL值,选择哪个频率下的ESR?ESL如何求出?

--> 選擇"self resonance frequency"時的ESR值,ESL使用"self resonance frequency"的公式反推。

F =1 / {2*pi*[(L*C)^0.5]}

网友:
参加了  信元拿来。

网友:
谁有siwave6.0的license,可以发我一个吗?290058820@qq。com

网友(2013-12-16):
问题1:S参数和ESL ESR。。是电容的两种表示方式,仿真PI时都可以用的。SIWAVE好像不可以支持这两种方式的转换。直接跟厂家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