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LTERA FPGA的IO有没有延时模块,怎么用?

楼主(2013-08-14):
我知道 XILINX 的有IO_DELAY可以直接调用来对输入输出进行延时,ALTERA有没有类似模块,有的话在哪,怎么用?

网友:
altera应该也有的,虽然我没有用过

网友:
IP核里面应该可以找到的,不过应该也是跟器件相关的

网友:
不需要IP核,看手册关于IO这节有介绍,不过一般高端的器件精度要高一些

楼主:
没找到啊,感觉ALTERA 怎么都没XILINX用着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