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il2verilog的license问题

楼主(2013-08-14):
用tmax转testbench的时候遇到stil2verilog没有license.
请问这个license是什么license?在哪里可以找的到?

网友(2013-10-05):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找到了需要的license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

网友(2014-04-19):
现在找到了吗?
看起来好像是需要 Test-Validate 这个feature

网友:
Question:
I want to try out the new MAX Testbench [Verilog Testbench] from TetraMAX but I
am getting the following license error when I run it.

################################################################################
#                                                                              #
#         STIL2VERILOG                              Version B-2008.09          #
#                                                                              #
#          Copyright (c) 2007-2008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maxtb> Parsing command line...

maxtb> Checking for feature license...

maxtb> Error: No license found for this site
(E-001)
Exiting...

Which license am I missing?
Answer: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the $SYNOPSYS environment variable set
to the latest install area path on your network. The utility stil2verilog
will need to check out a Test-Validate license. You will need to check
your LM_LICENSE_FILE or SNPSLMD_LICENSE_FILE variables to make sure that
the latest license file is included in that file.
Alternately, you can also use lmstat to see if Test-Validate is available for
your use:

lmstat -c $LM_LICENSE_FILE -f Test-Validate

The stil2verilog utility is called via a script that is located in
/path_to_install_area/2008.09/bin. This script will call the needed
executable that matches the platform that you are running on. If your
company sets up modules or wrapper scripts to invoke vendor tools, make
sure that these scripts are updated as well.

Here is an example alias that could be used:

alias B2008.09-S2V  'setenv SYNOPSYS_TMAX /path_to_install_area/2008.09; \
setenv SYNOPSYS $SYNOPSYS_TMAX; \
setenv LM_LICENSE_FILE path_to_your_own_file.lic; \
set path = ($path $SYNOPSYS_TMAX/bin); \
/path_to_install_area/2008.09/bin/stil2verilog \!* '

For more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Test Pattern Validation User Guide
Chapter 13 "Using MAX Testbench" located in $SYNOPSYS/doc/test/tpv_ug.pdf

网友(2018-04-09):
我是打款啊啊啊

楼主:
最后也没找到,不过我现在已经不搞dft了

网友(2019-04-29):
可以用tessent软件里面的STILVerify转成Verilog格式的testbe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