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小硕毕业快两年求解惑

楼主(2013-08-14):
毕业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了,在一家小公司混迹,反向了几款芯片,却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流片,做的是好是坏也不知道,如今感觉特别没劲,现在已经失去了毕业当初的激情,找不到方向,感觉整个人快要废了,有时候想自己找点感兴趣的方向(模拟射频方面的)哪怕是自学也行,可总是被公司的事打断,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项目的支撑,只是一味的看书,看论文根本不会有太多的提升。现在的状况犹如温水煮青蛙,这并不是我想要的,请各位前辈指点迷津,应该怎么走出困局,如何在这种状况下提升自己。

网友:
我个人觉得重在坚持,尤其是模拟IC,周期比较长,能坚持住、保持自己的热情,累的时候很快能够恢复过来,最后一定会有所成就的。不到两年的时间没有流片没什么关系,平时能够多积累,也一样可以慢慢提高,总有流片的一天,坚持下去总有量产的一天。如果公司不适合自己,可以考虑其他公司,只是可能要从新开始,衡量好利弊吧~

网友:
一个有决心的人,总会找到他的道路。 你还小

网友:
我觉得如果真想做IC设计的话,还是辞职吧,换一家可以做设计。反向搞太久会把人搞废掉的。

网友:
反向正向其实差别也不是那么大
譬如看书,如果只是专注于临摹眷写没有去理会字里行间的意思那自然提升不够
纸上谈兵也是欠缺的,没有走过几遍流片整个ic的流程会有比较大缺憾
ic design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还需要考虑很多其他的东西
如果你能正向设计出你所反向的芯片,那也不用愁么

网友:
从反向中可以学到很多行家的实际经验.
要在现有岗位上将基本功打好很关键, 现在的IC工业, 用工艺库simulation 的精度已经与真实芯片差不多了.

网友:
纯 模拟可以反一段时间,但是不能沉迷于此,一直走不出来

网友:
可能得话尽快换公司,要么换行业!

楼主:
多谢各位的鼓励、鞭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反向不是办法,也不是正路。你这么说可能会影响他一生的。我个人建议他辞职,换一家公司,就算薪水低一点也没关系。不过一般也不会低。做正向才是积累。做设计,就是参禅,自己去领悟,然后验证,那才是王道。不能说看到大师的作品就觉得cover一切了。另外,很多看到的电路其实是修补过的。正确的设计可能不是这样,是没办法,改版改出来的。所以,认为楼主还是需要好好定位一下自己。

网友:
如果反向设计中能够领悟到每个模块参数为什么这么定,芯片的卖点在哪我觉得也是正向了,反向在开始阶段是很好的学习,关键是要有机会思考为什么

网友:
先模仿,后创新!业界都是这个道理

网友:
兄台您好,请问您是做模拟IC的吗,会不会设计DCDC升压芯片?我想定制开发一款DCDC升压芯片,我是做产品的,一直还没有涉及到IC领域,现在想了解一下,可行的话,会考虑做一款。方便交流交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