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写pcie的testbench?这一两年在做交换机,驱动更不是fpga工程师写

楼主(2013-08-14):
请问一下如何写pcie的testbench?
最近一两年一直在做以太网卡的项目,涉及到mac、ddr、pcie接口,代码和方案都是老板设计好的
驱动是做软件的人编写的。
现在阅读别人设计的代码多了,好想自己从头到尾设计一遍,但不会写pcie的tb文件,好难去实现这样一个项目。
学习到瓶颈了,公司没人带,也挺迷茫的。不知怎么走法,,。。。。
想请教下大牛们如何突破自我。。。。菜鸟跪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呵呵

楼主:
各位,晚安

网友:
生成的testbench里面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生成的testbench那个好复杂的,我想有个指导性的,能自己配寄存器。 好学习的 那种。
但写pcie testbench的人 少之又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是以应用为主,那只要配置寄存器就好了,把里面的MEMORY_WRITE/READ, CONFIG_WRITE/READ的命令搞清楚,就可以满足你需求了。后面的事情都是ctrl+C/P,改改addr/data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DMA部分还是要自己写的。主要是在哪里修改寄存器呢?起码要看懂了testbench,才能修改啊。

网友:
DMA的testbench很简单的,难点是模拟switch,或者RC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就没有资料详细讲述这方面的知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的 ,自己摸索半个月就可以了 ,我就自己摸索的,捧出来了

网友(2015-03-22):
你好,请问你目前是在做交换机相关的芯片开发吗?是否有换工作的想法,可以联系我。clgao@ssmc.com

网友:
PCIe对于新手来讲,还是比较复杂的东西,如果做app,最多就是mem read和mem write,还有2种中断,但是如果是做配置,就要好好看看协议了,再看看一般的配置经验,你可以借鉴xilinx生成的PCIe仿真平台看,不是很复杂哈,它只是把调用的v文件放在不同文件下,比较难找而已,还有,xilinx这个仿真平台也是比较坑,错误不少,仿真过,实际不一定过,你还要结合协议,帮它找错

网友(2015-09-05):
慢慢来,我刚开始呢!

网友(2016-10-15):
楼主,我想请教一些pcie的问题,能给个联系方式不,谢谢

网友(2021-01-08):
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