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声音信号到来判断程序“跑死”

楼主(2013-08-15):
reg a;
reg b;
reg c;
reg d;
///////abcd信号到来指示,为1表示信号到达

always @(posedge clka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begin
a<=1'b0;
end
else
begin a<=1'b1;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b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begin
b<=1'b0;
end
else
begin b<=1'b1;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c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begin
c<=1'b0;
end
else
begin c<=1'b1;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d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begin
d<=1'b0;
end
else
begin d<=1'b1;end
end
//判断四路信号输入,加复位后出现以下问题

Info: Registers with preset signals will power-up high
Info: DEV_CLRn pin will set, and not reset, register with preset signal due to NOT Gate Push-Back
Warning: Output pins are stuck at VCC or GND

Warning (13410): Pin "LCD_RW" is stuck at GND

程序跑到上面提示后跑不下去了,但是把复位去掉只有

always @(posedge clkd or negedge reset)
begin
d<=1'b1;
end时却可以跑,请问有何问题?

网友:
negedge reset,也就是采用低复位,后面代码也是低复位。
把reset的产生逻辑发出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