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VCO仿真为啥设置maxsetp=10ps?

楼主(2013-08-15):
设计了个VCO电路,不能振荡
看见论坛上有人说是仿真中没有躁声的原因,所以不能起振
然后说在transient option 里面设置maxsetp=10ps只要满足起振条件,一般很容易起振
我设了一下,果然有振荡出来
请问,这样电路是不是算可以正常工作?
另外,maxsetp=10ps设置是啥意思? maxstep 最大时间步进用来做什么的?能否说详细些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最大步进,进度问题吧!!!

网友:
你也可以设置一下initial condition,在仿真窗口Simulation------Convergence Aid这样也能起振。因为VCO是靠管子的噪声一步步带动起来,最好开始震动的,如果不设置maxstep的话,这些噪声软件可能无法计算出来,所以无法起振。我现在每次都是设置一下初始值就可以了。

楼主(2013-09-14):
非常感谢,最近没来,没看见啊

网友:
现实中的osc靠噪声起振;仿真中的osc靠截断误差起振

网友(2013-12-02):
学习了,困惑了很久,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