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转工艺:virtuoso 中如何写layermap ?

楼主(2013-08-15):
最近需要把smic 工艺转到tsmc工艺,想用layer map 转,

不知道layer map 在virtuoso 中的语法是怎么样的?怎么写layer map啊?求帮助!

假如要把meta1 (6 :0 ) 转到M1 (16:0) 在virtuoso 中该怎么写啊?

网友:
你是想在streamin时用还是streamout时用啊?

网友:
Streamout方式如下:
metal1(当前tf中的Layername)   drawing(layer Purpose)  16(目标layer)            0(datatype)

印象中好像是这样,你可以试试。Streamin有点忘了,Sorry!

网友(2021-01-14):
可导出的时候转换成tsmc的工艺,layermap格式:layername(smic)    gds(对应tsmc相应层的gds)   datatype;也可以导入的时候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