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dl转化成schematic的device map file的问题

楼主(2013-08-15):
要将smic035的数字的标准单元库的cdl文件转化成schematic,现在nmos和pmos都转换成功了,但是diode一直转换不成功。

用的是cadence的ic5141,在ciw中的file->import->cdl.

device map file内容如下:
devMap := diode pdio33
propMatch := subtype DP
termMap :=PLUS PLUS MINUS MINUS
addProp :=model pdio33

cdl文件如下:
.SUBCKT F_DIODE8 A
DD1 A VDD DP AREA=18.75P PJ=17.5U
DD0 VSS A DN AREA=18.75P PJ=17.5U
.ENDS

看ni.log文件报的错是:
The sub-circuit 'F_DIODE8' does not have any instance (box element). hence ,its schematic view will not be prepared.

请用过的前辈指点一下哈,不胜感激。

楼主:
问题解决了哈,最开始一直怀疑是device map 有问题,其实device_map 没有问题,是cdl 没有定义好。diode管子需要在cdl文件中加入
*.BIPOLAR
*.DIOAREA
*.DIOPERI

网友:
一个完整的CDL 是必须包含这个关键字头的。

网友:
楼主,你用的IC5141的GUI导入CDL成lib下的schematic的么?我怎么用不了

网友(2013-12-17):
谢谢楼主大虾,搬到大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路过学习,顶一个

网友:
好像MOS的map size有不同?

楼主(2014-02-11):
嗯,是的,要用脚本改

网友(2014-03-23):
回复 楼主:

   pleasemoreinfo

网友(2014-07-02):
LZ能给详细讲讲import的步骤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后来import成功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LZ PMOS和NMOS的device Map是怎么写的?

网友(2014-09-18):
回复 网友B:

你问题解决了么,我也有同样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cdl文件如下:
*.BIPOLAR
*.RESI = 2000
*.RESVAL
*.CAPVAL
*.DIOPERI
*.DIOAREA
*.EQUATION
*.SCALE METER
*.MEGA
.PARAM

*.GLOBAL gnd!

*.PIN gnd!

************************************************************************
* Library Name: exercise
* Cell Name:    4.1.1
* View Name:    schematic
************************************************************************

.SUBCKT 4.1.1
*.PININFO
MM10 net034 net038 net052 gnd! nlvt12ll W=4u L=1u
MM7 net046 net034 gnd! gnd! nlvt12ll W=4u L=1u
MM6 net052 net034 gnd! gnd! nlvt12ll W=4u L=1u
MM9 net038 net038 gnd! gnd! nlvt12ll W=1u L=1u
MM3 net021 net017 net013 gnd! nlvt12ll W=5u L=1u
MM8 net042 net038 net046 gnd! nlvt12ll W=4u L=1u
MM5 net09 net09 gnd! gnd! nlvt12ll W=5u L=1u
MM2 net013 net09 gnd! gnd! nlvt12ll W=5u L=1u
MM4 net017 net017 net09 gnd! nlvt12ll W=5u L=1u
MM1 net1 net3 net5 gnd! nlvt12ll W=10u L=1u
.ENDS

devicemap如下:

devMap :=pfet plvt12ll
devMap :=nfet nlvt12ll

错误如下:

Reference Libraries...
smic65ll_121825_1tm
analogLib
basic
Active
###################################
---- Device-mapping enabled ----

** ( Copyright 2008, Cadence ) ***
*/N*  EXEC TIME = 12:38:45    DATE = 28-OCT-2015   HOSTNAME =     z600-01
*******************************************************************************
               current xtrs estimate:       200000

  READING  /home1/lyn/yangzh/netlist.cdl
*** WARNING : *.EQUATION IS NOT SUPPORTED BY CDLIN. IGNORED

  FILE  /home1/lyn/yangzh/netlist.cdl INPUT

  ENCOUNTERED    0 ERRORS (   6 WARNINGS) DURING FILE INPUT

  CIRCUIT FILE INPUT AND PROCESSED

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C:
为啥我到的icfb没有import cdl 这个选项?难道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

网友(2015-05-13):
多谢楼主。
今天也遇到这问题了,弄了好久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没弄出来,暂时放弃了,等有时间再弄。

楼主(2016-05-04):
很久没上论坛了,看到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把devicemap文件上传上来,希望能帮到需要的人

楼主:
重新上传devicemap

网友:
没试过,学习了

网友(2016-11-25):
回复 楼主:

  您好,我用的是csmc的库,这是n管和p管的dev-map,MP18和MN18是CDL网表里的MOS管类型,mp18和mn18是要调用的参考库里面的MOS cell名称。请您看一下我写的有错误吗?谢谢!我CDL导入有问题。下面是导入时的warning和error.

网友(2017-03-26):
个人觉得还是edif导出导入安全

网友:
网表 不能只有子电路 要包含表头的那部分信息

楼主(2017-09-13):
回复 20# myfootprints0 eetop.cn_SPICEIN_GUI_TIF.pdf (127.9 KB , 下载次数: 377 )

-- Device Mapping file generated from SpiceIn GUI
devMap := nfet nmos3v_dfm
propMatch := subType ND
termMap := D D G G S S B B
addProp := model nch_33

devMap := pfet pmos3v_dfm
propMatch := subType PD
termMap := D D G G S S B B
addProp := model pch_33

devMap := nfet nmos1v_dfm
propMatch := subType N
termMap := D D G G S S B B
addProp := model nch

devMap := pfet pmos1v_dfm
propMatch := subType P
termMap := D D G G S S B B
addProp := model pch

devMap := nfet nmos1vhvt_dfm
propMatch := NHV
termMap := D D G G S S B B
addProp := model nch_hvt

devMap := diode dio_esd33
propMatch := subType DB
termMap := PLUS PLUS MINUS MINUS
addProp := model dio_esd33

devMap := diode dioden
propMatch := subType DN
termMap := PLUS PLUS MINUS MINUS
addProp := model ndio

devMap := diode diodep
propMatch := subType DP
termMap := PLUS PLUS MINUS MINUS
addProp := model pdio

devMap := diode diodep3
propMatch := subType D1
termMap := PLUS PLUS MINUS MINUS
addProp := model pdio_33

devMap := resistor res
propMatch := r

网友(2018-01-08):
感谢,学习了,希望能弄好

网友(2020-01-07):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到的icfb没有import cdl 这个选项?难道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

import spice
里面会有cdl的选项

网友(2020-05-11):
引用 网友E:
多谢分享!学习了。

另外,想请教一下device map file的文件后缀名应该是什么?

网友(2020-06-29):
讲的蛮清楚的,谢谢分享

网友:
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2020-08-10):
n管跟p管成功了,但是在含有电阻的cdl文件时导入失败了,请问cdf参数应该去哪里看呢?

网友F(2020-12-31):
subType的值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2024-03-04):
引用 网友F:
subType的值是怎么确定的呢?

请问现在知道subtype是怎么确定的了吗,我也想知道这个参数哪里来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subType的值是怎么确定的呢?

知道了,subType是cdl里对应的器件名

网友(2025-01-14):
请问spice in产生的log文件在哪可以设置输出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