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uoso下有么有ZoomtoPoint的按钮,像laker一样的输入坐标自动Zoom到那个点上去

楼主(2013-08-15):
viruoso下有么有ZoomtoPoint的按钮,像laker一样的输入坐标自动Zoom到那个点上去

网友:
自带一个命令叫Pan,忘了怎么用了,不好用
去下一个skill来实现下

网友:
tap   然後輸入座標  XXX  :  XXX

网友:
k命令后在icfb窗口输入坐标x:y,标尺会定位到那个坐标

网友:
基本上这功能是VIRTUOSO先有的。。。LAKER只是山寨的。。。

网友:
IC616版本的Tools----Enter Points...就是你想要的

网友:
方法很多
k命令后在icfb窗口输入坐标x:y
也可以shift+A 在icfb窗口输入坐标x:y

网友(2013-09-17):
之前都用:k命令后在icfb窗口输入坐标x:y
现在学习了 shift+A 在icfb窗口输入坐标x:y,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