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SC的频率振荡问题

楼主(2013-08-15):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关于低频晶振的问题:
设计了一个32K的LOSC,带有1s+的启动增强,但测试阶段发现在起振增强阶段频率是194KHz,增强阶段结束后,晶振重新开始起振,然后频率又是正常的,这个问题让我感觉非常困惑,如果说在起振增强阶段,负阻不足以支持32K频率,起振失败就是了,但怎么又出现194K的频率呢? 跪求大虾门指点迷津

网友:
兄弟,晶振除了基频,还有over tone 。当你放大器增益过大,很容易就跑到 over tone 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指点,之前是有定位6次谐波的问题,但是缺少这方面的模型,能不能推荐下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晶振的基本理论知识里好像很少提到谐波的问题!

网友(2013-11-06):
gain太大,导致振到overtone上去了,减小xtal osc的loop gain